关于台达ISP2.04软件的使用

楼主(2014-08-12):
    看的论坛的帖子,知道台达还有款支持IEC61131-3国际标准PLC编程软件,刚开始还不是很适应,

用了段时间后发现变量和程序块真心方便。中断程序也知道弄,可是貌似呼叫子程序不行呀?有哪位

高手用过的出来指点下!还是软件问题呢?貌似指令树里找不到呢。

网友A:
顶一个

台达的软件用过,但是没涉及到楼主说的应用,不怎么了解。

按说不会有什么不行的。应该是软件安装问题吧?

网友B:
只稍微了解过,没有注意过这点。

可查一下软件说明中,有不有这方面的内容;或者,功能块调用可代替子程序。

网友C:
习惯了WPLSoft 2.36模式,ISPSoft 2.04模式前段时间用了,没有坚持下来,过程中也遇到很多麻烦。另外遇到问题好像只能看台达那个软件帮助,没有找到专门的手册类学习指导资料,不知楼主是怎样学的,或者楼主本来就有标准化模块式编程经验?

网友D:
ISP我的理解是,不能在程序中调用程序,只能指派“工作”,手册中说得很清楚了。程序属性中有“周期扫描”,多种“中断”,如果你指派他们为周期扫描,那么运行时就会挨个运行这些 程序。

想达到你要的 子程序 目的,可以使用“块”。在程序中调用“块”就行了,其实就是子程序,理解为“宏”也可以。

你还没有理解ISP里面的 POU 的概念。

网友E:
第五纪冰川说的对,可以调用FB程序。

楼主(2014-10-11):
最近很忙,没上论坛,已经搞好了,像第五纪冰川所说,调用功能块,不过我用的是笨办法,先用WPL写个调用子程序的传到PLC,再用ISP上传回来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