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进线端为啥显示电流小啊?

楼主(2014-08-12):
为什么变频器的进线端的电流要小于出线端的电流很多呢?难道是谐波干扰的测量误差吗?那输出端也应该有谐波吧!有明白的师傅帮忙解释解释!

网友A:
进线端和输出并不是一根线,为什么一定要电流相同呢!变频器输出、输入的电流肯定是不一样的。

网友B:
给你打个比喻啊,如果进线和出线电流一样就好比你喝水和排泄如果你喝多少排多少那就完蛋了呵呵。输入和输出电压是可以一样的但是电流不会的

网友C:
我们最常见的小变频器一般都是采用V/F控制,输出电压并不是固定的,只有在50HZ及以上时才会达到380V。电压低了电流自然就要上去了。

网友D:
不是,输入功率因素高,电压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输入功率因素高,电压高

 那要是输入电压低,输入的电流就大了吗?比方说,输入360V变频器输入380则进线端电流要比出线端大了呗?

网友E:
变频器输出不同频率的时候, 输出的电压,电流大小不同的, 也就是功率不同, 这样才能起到节能的效果。

网友F:
输入电压高,所以电流小

网友G:
输入频率超过50hz以上,电压反而下降,因此要用矢量技术的变频器

网友G:
进线端小于出线端那是不可能的是,谐波干扰你的测量值

网友H:
你用什么测量的?万用表吗?

网友I(2014-09-11):
引用 网友H:
你用什么测量的?万用表吗?

网友J:
原因如下

1:你用的是电子表,那高次谐波有干扰(影响很大)

2:输入的电压一直是380,输出电压低的时候,功率相同,那电流就小(影响稍小)

3:还有一个进线电压的功率因数很高,变频器和电机的功率因数没有这么高,功率相等,所以电流大了很多。

网友K:
变频器采用V/F控制,当降低频率电压也降了负载的功率降低了,因为能量守恒的原理,同功率输入侧的电压高了所以电流降了,以上仅个人理解不知是否正确,我也一直想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请各位大侠讲解一下

网友L(2016-05-03):
你的电机一定是空载测试的吧,满载差别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