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母线电压高

楼主(2014-08-12):
变频器带的电机绕组接地,为什么会是变频器的母线电压升高跳故障呢?

网友A:
不报接地故障?还可以运行?

网友B:
我在一个变压器中心点接地系统也遇到过一次,西门子MM430变频器。当时不得其解为何报过电压,但的确在这个变频器电源所处的上级回路中检测到了对地过电压,线电压未检测到。

由于很怪异,后来还做了仿真,也没有得出变频器母线电压过压的结论,当然也可能是仿真忽略了现场某些细节。

也怀疑是变频器电压检测电路设计的原因,恰好检测到了单相过电压。下图是西门子MM430手册中的一段描述。

由于没有机会测试西门子MM430变频器的电压检测回路,所以不能确定以上结论。

并且没有在其它类型变频器中出现过此类报警,变频器要么直接炸掉的倒是常见,所以很害怕电动机接地故障。

你的电源环境是什么?变频器品牌型号?当时所处的接地环境?

网友C:
西门子的跟ABB的比较起来就像正产品与次品的区别,西门子就是次品代表(只有脑残的中国人才指定西门子,我只选对滴,不会指定品牌)

网友B:
关键是西门子比ABB的便宜些呀,进入中国也早些,从采购渠道、维护(三方公司多)、维修、零部件等相比ABB有不少优势,必定大多数公司都不像汽车制造行业那么有钱。

接触过ABB的DCS,再看西门子的,感觉就是个渣,但不是谁都能用得起ABB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