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PLC擂台第108期——PLC在信号报警控制系统中的应用

楼主(2014-08-13):
在现代工业生产过程中,由于操作不当或设备故障等原因,各种设备的工作过程参数会超出正常工作范围,为了及时发现越限的过程参数和安全隐患,保障工人的身体健康和设备的工作性能、把财产损失降低到最小值,这就需要我们设置信号报警控制系统。

使用任意一种报警装置,信号灯,上位机等,通过PLC来实现报警的功能。

鼓励原创,文字阐述清晰,附上PLC程序,有现场的图片更佳。

工控PLC擂台每期一题

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20MP

二等奖3名:10MP

三等奖4名:5MP

网友A:
介绍一个PLC控制气缸的报警

在气缸的应用中,一般情况一个气缸都会配上2只磁性开关,用于检测气缸的到位,下面介绍一个检测气缸不到位或磁性开关损坏的报警程序。

上图是用三菱FX3U系列写的一条程序,Y0控制气缸,X0为气缸原位检测,X1为气缸动位检测。

程序第一行为气缸不动作时若XO无信号2秒后报警;

   第二行为气缸动作时若X1无信号2秒后报警;

   第三行为两个磁性开关都无信号2秒后报警;

   第四行为两个磁性开关都有信号2秒后报警;

ANS指令为三菱FX3U系列专用报警指令,S900-S999为信号报警专用寄存器,支持断点保持。

上述程序可以检测气缸动作慢、磁性开关损坏、气缸卡住报警功能。

网友B:
  有这个一个项目,不知道和楼主的擂台是否吻合。

  简单说一下吧:一台控制柜,对闸门进行开度和荷重的监测以及超限报警停车。

  控制柜主要控制闸门上升和下降,在这过程中显示闸门的实际开度,以及实际载荷。操作过程中,只要实际开度和载荷比设定的值大,就会报警和停车。

  数据显示主要在触摸屏上显示,报警在控制柜上有蜂鸣器,屏上也做了报警指示。

下图主要是对开度数据进行判断比较:

下图主要是对载荷数据进行判断比较:

下图是把触点进行处理:

下图是在开门过程中加上开度、载荷停止的触点:

下图是触摸屏的界面,显示数据和状态指示:

下图是一个报警数据设定界面:

下图是人机界面:

网友C:
楼上做的很对,但是我想提一点就是如果对模拟量进行比较的过程中实时数据会产生一定的波动,这样会产生频繁的报警,如果能对比较结果进行一个置位或者自锁中断会比较好,如果变动比较小可以设置一个偏差量。我以前做不带蜂鸣器的就是像楼上这么做的,但是带了蜂鸣器实在是受不了,就加了个小偏差,呵呵,结果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做的很对,但是我想提一点就是如果对模拟量进行比较的...

不错的经验,值得探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上做的很对,但是我想提一点就是如果对模拟量进行比较的...

小偏差怎么加?

网友E:
不错的经验,值得探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上做的很对,但是我想提一点就是如果对模拟量进行比较的...

对于模拟量的处理,首先采样进行软件滤波的,波动问题就解决了。

不存在你说的这现象,所以不会存在波动。

传感器选型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B:
补充一点:

       报警信号可以这样做,利用接通延时,也可以防止抖动报警。

网友F:
不错...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G:
现场气体浓度报警器:

声光报警器:

上位机为研华610:

西门子300PLC:

PLC程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场气体浓度报警器:声光报警器:上位机为研华610:西...

支持个,欢迎大家继续打擂

网友H:
  我们是 S7 318 PLC+ MP370 + 带声响报警指示

1,PLC 程序对所有现场 I/O 及 模拟量值 进行检测,并对故障信息进行分类,是一类还是二类还是三类

2,当一有信息或是报警都会在第一时间显示有 HIM 人机界面,如是信息只是提示设备正常工作,确认后关闭,如是影响产品或是人员安全,立即停机,并显示还做故障保存

   故障进行记录保存显示界面

3,当然所有设备上的电柜上少不了故障信息提示灯,还有声响提示,我们采用的是 红绿黄 三色灯,类似红绿灯,红灯为报警设备故障停机,绿色常亮为设备在手动无故障绿色闪表示设备不在初始位置,绿+黄色为设备在正常自动运行状态。

网友I:
 我看到的是我们生产设备上都有 一个屏可以显示故障信息,还有指示灯可显示设备状态

楼主: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PLC擂台

网友J(2014-09-17):
PLC在信号报警控制系统中的应用

在完善的PLC应用标准中,报警作为必要的保护条件必不可少。PLC程序中报警分为提示、警告、局部故障、设备停止。

国内用法通常很随意。在工业发达的地区大多经报警和安全控制继电器连锁应用,以此提高PLC安全执行功能。达到保护人员、设备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PLC在信号报警控制系统中的应用  在完善的PLC应用...

可以上个图片呢

楼主:
其实报警的形式很多,例如经常见的声光报警等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有这个一个项目,不知道和楼主的擂台是否吻合。  ...

华哥看样子是做水利水电项目的?经常跟闸门,雨水检测控制相关

网友L:
今天忘了拍照片了,明天拍了再传

网友M:
我用的是声光报警加界面显示结合的方式,包含空气压力,变频器故障,电机保护等

网友N:
其实报警的形式很多,如图的声光报警

网友O(2015-09-05):
没有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