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通过PLC控制AB的触摸屏显示指定画面?

楼主(2014-08-13):
请问各位高手:怎样通过PLC控制AB的触摸屏显示指定画面?

网友A(2014-09-25):
不知道你是什么PLC啊,在每个触摸屏中都可以定义一个与PLC链接的系统地址,例如PROFACE屏中人机界面----主机----有个系统区---里面你可以定义每个画面的画面号在PLC中是什么地址。在程序中传送想要的画面号到这个存储区即可。我叫赖峰。希望可以认识新工控好友。。。

网友B(2014-10-30):
对: 不知道你是什么PLC啊,在每个触摸屏中都可以定义一个与... 内容的回复!

赖峰,你好我是你的工行搞工控也有8年多了,也希望教朋友,本人叫赵胜强。

网友C:
在PLC中指定画面编号寄存器D,将要打开的画面编号送到寄存器中。再到AB人机软件中设置全局连接指定画面编号寄存器D ,就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