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变频器接电动机的空载运行电流

楼主(2014-08-13):
我们公司有一台3.7kw的电机,当我接在单相220v 3.7kw变频器上时,变频器上显示空载电流为2.1A,而用三相380v 变频器时,变频器上显示空载电流为4.7A,我是新手,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希望各位大神能帮忙解释一下, 谢谢

网友A:
可以电话我。我帮你解释一点。

网友B:
缺乏电机学常识,去补补课吧。。

网友C:
电机接法改了吗?单相变频器电机要改角接,三相变频器是星接。如果单相时没改接法,电流当然小了,那是380V的线圈,通的220V电压,能不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