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火灾成因及预防

楼主(2014-08-13):
原因

1、容易产生高温。一般电气设备、线路在运行过程中,都会产生一定的温度,如60W的白灯其表面温度为137~180℃;1000W的碘钨灯,其表面温度为600~800℃。功率不同表面温度不同,随着功率增大,其表面温度也逐步升高。特别是发生故障的电气设备及线路,产生的温度就更高,如导线接触不良可产生1000℃的高温。还有电热器本身就产生高温,如电炉、电热毯、电熨斗,在使用过程中稍有不慎就可能引起火灾。

2、容易产生电火花。电器在安装和使用过程中,接通或切断电源、

线路短路或裸导线相碰,金属件碰到裸导线,电线接头处接触不好,产生松动等,都会产生电火花或电弧。电弧的温度可达3000℃,这样的高温能引燃大多数可燃物。

3、电气设备陈旧、线路老化长期得不到更换,安全生产条件差,也是极易引发电气火灾的原因之一。导线在正常情况下大约使用25年左右,如果使用条件差,如没有按具体环境选择导线的类型,导线长期处于过负荷状态,这样就加速导线绝缘老化、损坏,容易诱发电气火灾的发生。

4、用电负荷增大。目前大多数企事业单位的电气线路由过去单一供照明用电线路,发展为供多种电器的线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家庭用电越来越多,电视机、电风扇、洗衣机、电冰箱、电饭锅、电熨斗等已为普通家庭所拥有,有电热器、空调器、微波炉、录放相机、组合音响、美容用电器等居民也占有很大比例,加上名目繁多的照明灯具。而这些居民家庭电气线路的敷设,大部分没有考虑到现代家用电器的安全载流量,用电负荷过大,极易造成电气火灾。

网友A:
温度高,绝缘老化是引起电气火灾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