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知识 给回复、

楼主(2014-08-13):
哪位大神有西门子编程的变量符号表  求给一个

网友A:
这不是自己定义的么?

网友B:
楼主你好

变量表是自己定义的,根据控制要求,自己先在电子表格中先把变量定义好,然后直接复制到软件的变量表中,很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变量表是自己定义的,根据控制要求,自己先在电子...

都是自己编写的。

网友D:
你是说西门子洗衣机的变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