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给同一导轨上6个电机找原点?

楼主(2014-08-13):
本人是伺服控制方面的新手,在项目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希望各位高手不理赐教

课题是这样的:

             1.在一根丝杠上由6个可以运动的电机,如何给这6个电机分别找零点?

             2.如果要用到多个零点传感器,它们的位置又应该如何?

我们选用的是上海鸣志的TSM集成式步进伺服电机,采用增量式编码器,这个课题的目的是掉电后重新找零,确定坐标

我现在能给其中1个电机找零,用光电对射开关作为零点传感器,丝杠两端加装了接近开关,防止运动超限

该电机有伺服控制的一些特点,比如触发零点传感器后可以寻找最近的Z相位点作为原点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分别设原点。然后一个一个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