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1W-AD041-V1

楼主(2014-08-13):
我是新手,请教各位大神,欧姆龙PLC模拟量输入模块CJ1W-AD041-V1的具体使用方法,包括CIO和DM区的设置,万分感谢!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涉及内容太多。

找到模拟量编程部分。有非常详细的讲解。包括硬件接线,参数设置,程序样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