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用300的PLC控制MM440的速度改如何设定?

楼主(2014-08-13):
首先是手柄上的电位器进入我的ET200模拟端然后传给300的主站,ET200我是直接挂的,读取IO信号应该就可以了,我知道主站传给MM440使用SFC14,读取是SFC15,在设定的时候,我还要设定哪些参数,变频器上应该也要设定从站地址吧?给定到变频器是P1050吗,我是直接把模拟量读取的数值给它还是换算成频率的绝对值,还是换算成百分数?

能给个完整的参数解释吗?谢谢!

网友A:
工控网的自助资料库里有 S7300-DP-MM440 通迅实例,去下载吧

网友B:
http://bbs.gongkong.com/d/200911/310778_1.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控网的自助资料库里有 S7300-DP-MM440 ...

我搜了啊,没看到啊,能给个链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