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工控机使用注意事项及维护保养方法

楼主(2014-08-13):
一、正常使用情况

1、请不要随意拆卸工控机,如果出现故障,请先参考工控机常见故障及排除办法,或请立即与厂家联系。

2、当工控机正常使用时,请确保工控机在非震动的环境下工作,以免损坏硬盘。

3、显示器容易被刮伤。请勿用一般纸巾、布质品等来擦拭屏幕,也不要用手指头或笔等物品来触碰屏幕,可以使用显示器专用擦拭物品来处理。

4、为了确保工控机散热效果,我们强烈建议您每三个月定期对工控机防尘海绵做一次清洗。

5、为了确保工控机高效可靠运行,我们建议您每三个月定期对硬盘做一次磁盘清理和磁盘碎片整理。

6、请您定期地备份工控机中的重要数据,以免因为故障造成资料丢失。

7、如果您使用的工控机需要连接互联网或局域网,为了确保工控机可靠运行,我们强烈建议您预先安装杀毒软件并定期保持更新,以防止病毒攻击造成系 统瘫痪。

8、我们建议您使用正版许可的操作系统及相关应用软件。

9、如果您需要安装其它应用软件,请阅读您要安装的软件说明书,确认该软件是否与工控机的操作系统兼容并请确认您的工控机硬件配置是否满足该软件对工控机硬件的要求。10、我们建议工控机专机专用、专人专管。

二、使用环境及注意事项

1、使用工控机时,请注意周围温度应在0度至55度之间。

2、使用工控机时,请注意周围相对湿度应在5~95%之间,无冷凝。

3、使用工控机时,请注意供电电压应在200~240V AC之间。

4、使用工控机时,请尽量避免潮湿、极端温度、震动及落尘量多的环境。

5、工控机左侧的开口和电源后部的散热口是用来通风的。为了确保工控机能正常可靠的工作并防止过热,请勿阻塞或遮盖这些开口。

6、使用工控机时,请尽量同会产生强烈电磁干扰的设备(变频器、电机等)保持一米以上距离。

7、工控机关机后,再次开机时,请间隔8秒钟以上。

8、为了确保工控机可靠运行,我们强烈建议您不要随意更改主板的BIOS设置。

9、使用工控机I/0接口时,我们强烈建议您不要带电插拔,以免造成静电损坏。 当工控机遇到非人为原因停电时,为了确保工控机能正常可靠的工作,我们强烈建议您立即将工控机电源断开,确认电网稳定后再通电运行;如果电力供应紧张而经常发生限电现象,我们强烈建议您给工控机配备相关规格UPS电源,以保证工控机稳定运行。

10、请不要将工控机放在不平稳的表面工作。

三、常见故障及排除

3.1 开机后工控机能正常启动,BIOS检测完CPU、内存、磁盘驱动器后,提示“Keyboar derror ornokeyboard present?”

1、请确认工控机键盘锁是否锁定,请解除键盘锁;

2、请确认主板的键盘口同键盘连接是否正确,连接是否牢固。

3.2 键盘、鼠标在操作系统中一直可以正常操作,但某天使用时突然都不起作用?

1、请确认工控机键盘锁是否不小心人为锁定,请解除键盘锁;

2、请确认键盘鼠标连接线同主板键盘鼠标口连接是否牢固。

3.3 开机后工控机能正常启动,BIOS检测CPU、内存后,屏幕有时候长时间提示“Detecting IDE drives … ”(大约30秒以上,正常时间为5秒左右),然后提示没有发现硬盘,同时工控机无法进入到操作系统?

1、请确认硬盘使用年限是否已经快到,导致硬盘工作不稳定;

2、请确认硬盘扇区是否已经出现坏道;

3、请确认工控机更换一个硬盘后是否会出现上述故障;

4、硬盘在某些时候能正常进入操作系统时,我们强烈建议您备份重要数据;

5、工控机操作系统及驱动程序安装请阅读安装说明(注意:更换硬盘时,请不要用手触碰其元器件,以防止静电损坏。);

3.4 工控机开机后,BIOS能正常检测CPU、内存、磁盘驱动器、键盘后,屏幕一直提示 “Cmos checksum error - Ddfaults loaded”

1、一般原因是工控机内外围插卡资源同BIOS产生冲突,导致BIOS复位,请按“DEL”键进入CMOS设置,按F10键后敲入“Y”后回车重新启动后即可正常进入系统。

3.5 工控机开关打开后,工作指示灯没有任何反应,工控机电源没有上电?

1、请查看工控机电源后部的开关是否已经打到“1”的状态下;

2、请检查工控机电源和电源线上的电线的所有插头是否牢固插入各自的插座;

3、请检查工控机开关连接线与主板或底板连接是否牢固;

4、请用万用表检查工控机开关是否能够正常导通;

5、请采用替换法更换同规格电源测试;

6、如果仍无法开机,请立即与厂家联系。

3.6 工控机上电后无源底板上的电源输出状态指示灯,亮一下就灭了,无法上电?

1、请确认工控机内是否有螺丝等金属异物,导致短路;

2、请确认工控机内有关电源接线方式是否正确,导致对地短路;

3、请采用替换法更换同规格电源测试;

4、如果仍无法上电,请立即与厂家联系。

3.7 工控机上电后,电源工作正常,工控机没有任何反映?

1、请确认主板金手指同底板接触是否良好;

2、请将主板取出再重新插紧到无源底板;

3、请确认无源底板中只有主板没有外围的插卡;

4、请确认CPU、内存同主板固定是否牢固;

5、请阅读主板说明书查找主板Clear CMOS跳线并清除BIOS;

6、请采用替换法更换同型号主板,检查工控机是否能够启动;

7、如果仍无法启动,请立即与厂家联系。(注意:更换CPU、主板时,请不要用手触碰其元器件,以防止静电损坏。)

3.8 工控机开机后没有启动,但能听到滴…长时间连续的报警声?

1、请确认内存条同主板连接是否牢固;

2、请检查建议内存条金手指是否有污物;

3、请用橡皮擦将内存条金手指擦光亮后测试;

4、请将内存条更换到其它内存插槽测试;

5、请采用替换法更换同规格内存条测试。(注意:更换内存条时请不要用手触碰其元器件,以防止静电损坏。)

3.9 工控机开机显示后就一直处于重新启动状态

1、请确认工控机硬复位的RESET键是否一直处于强制启动的状态;

2、请将硬复位RESET按键恢复到正常状态。

3.10 工控机在即将进入到Windows 2000 Professional操作系统桌面时一直出现重新启动的现象?

1、请确认在安装系统之前CMOS设置“Power Management Setup”中“ACPI Function”选项状态同安装完操作系统后的状态是否保持一致;

2、请确认操作系统启动文件是否完好无损;

3、请格式化系统盘然后重新安装操作系统。

3.11 工控机运行应用程序时,莫名出现会重新启动现象,不运行则工作正常?

1、请确认应用软件程序同操作系统启动文件是否产生冲突;

2、建议卸载该应用软件,重新启动工控机后,再正常安装一遍;

3、请格式化系统盘重新安装操作系统和该应用软件;

4、如果仍无法运行该软件,请立即与厂家联系。

3.12 工控机运行某些程序过程中报错或死机?

1、请确认该程序已经正常安装,没有误操作删除该程序的某些文件;

2、请确认工控机硬件配置是否满足该程序对工控机硬件配置的要求;

3、请确认软件的使用说明并确认该程序运行的软件环境;

4、请关闭正在运行的其它软件,以排除软件之间的冲突;

5、如果仍无法运行该软件,建议将其卸载,重新启动主机后,再正常安装一遍。

3.13 工控机工作一直可靠运行,但最近经常出现软件运行慢甚至死机的故障?

1、请检查机箱进风扇转动是否正常;

2、请检查CPU散热风扇转动是否正常;

3、请检查电源排风扇转动是否正常;

4、请检查该应用软件安装所在的硬盘扇区是否有坏道;

5、请检查内存条品质是否出现故障。

3.14 工控机调试完好后发到用户现场无法开机?

1、请确认主板、电源连接线是否牢固的连接到各自的位置;

2、请确认CPU、内存同主板连接是否牢固;

3、请确认工控机硬件部分是否有物理损坏;

4、如果仍无法解决,请立即与厂家联系。

3.15 工控机连接某些外围电子设备时,无法正常使用?

1、请检查改电子设备和工控机间的连线是否完全连接好;

2、请检查该电子设备的电源是否已经正常开启,并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3、请阅读该电子设备的说明书,按说明书的要求设置您的工控机;

4、请检查您的工控机与该电子设备连接的端口工作是否正常;

5、请检查工控机的端口配置和端口的电气指标是否与该, 电子设备的要求一致, 或者是兼容的;

6、请确认您的电子设备是否可以与其它的工控机正常连接和使用;

7、请确认您的工控机是否可以与其它型号的电子设备正常连接和使用;

8、如果仍然无法正常使用,请立即与工控机生产厂家联系。

楼主(2014-10-24):
*更多工控机相关信息,请访问祈飞科技:http://www.prafly.com 或拨打免费热线电话咨询:400-888-06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