搅拌电机变频器的选用

楼主(2014-08-13):
各位前辈,小弟菜鸟一名,求助各位大神。我现在的食品公司因需要搅拌原料有用到55kw电机,因工艺要求会有高速和低速搅拌,搅拌时间都差不多都为10-15分钟。之前是没有加装变频器直接启动。现在加装55kw变频器后高速搅拌50HZ/1400转没有问题,但低速搅拌25HZ/700转时大概运行5分钟左右变频器过负载停机。现在公司电工有两种方案一是选用75kw变频器再调高低速频率到30H;二是减少低速搅拌负载(但公司认为会降低产量)各位帮忙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你这种负载不适合变频调速,因为在工艺要求低速时阻力矩增大。一定要用变频器调速,则电机要按低速时的功率配。

网友A:
二档机械变速,再配变频调速,可以满足任何工艺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档机械变速,再配变频调速,可以满足任何工艺要求。

谢谢老师指导,如何配机械变速,是加装变速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负载不适合变频调速,因为在工艺要求低速时阻力矩增...

谢谢老师指导,是否可以选用75kw的变频器呢?

网友B:
  其实使用伺服电机这样会更好,可能你的一般的三相异步电机配变频器有低速运行时 如 电机没有单独的风扇冷却也会电机发热!

网友C:
既然50hz运行时变频器可以启动,那么说明电机的额定转矩足够,把变频器改为矢量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D:
变频器选型要根据负载电流来的,你可以观察下55KW变频器25HZ运行时,正常工作和报警时的电流,然后对比相应功率变频器额定电流,来进行匹配。

另外,机械变速的话,配减速箱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在负载转速一定的前提下,电机转速提高,这样说不定不会报警。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既然50hz运行时变频器可以启动,那么说明电机的额定转...

 同意,选具备矢量控制的变频器就可以解决,加减速机也可以,但比较麻烦一点.

网友A:
这是个工艺问题。在整个工艺过程中,阻力矩是变化的,因为阻力矩增加所以要低速运行。变频调速不能改变转矩,所以不适合这种工艺情况,如果用,只能提高电机容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二档机械变速,再配变频调速,...

能换挡的1:2的减速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你这种负载不适合变频调速,因...

如果75KW电机能满足低速负荷,可以用。

网友C:
对于常规的V/F控制,电机的电压降随着电机速度的降低而相对增加,这就导致由于励磁不足,而使电机不能获得足够的旋转力。 "矢量控制"可以通过对电机端的电压降的响应,进行优化补偿,在不增加电流的情况下,允许电机产出大的转矩。  使用"矢量控制",可以使电机在低速,如(无速度传感器时)1Hz(对4极电机,其转速大约为30r/min)时的输出转矩可以达到电机在50Hz供电输出的转矩(最大约为额定转矩的150%)。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F:
建议选用大一挡的变频器75KW,因为搅拌机是恒力矩负载,为了提高低频转矩最好是选用电机功率大一挡的机器,同时给变频器设置一个最低运行频率(建议不低于传动设备低转速时电机转速对于的频率,或设置为下限15HZ)。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选型要根据负载电流来的,你可以观察下55KW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