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C800M与CP450T串口通讯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4-08-14):
最近在做CI853通过串口与CP450通讯,遇到以下问题请大家帮忙解答以下:

1,  AC800M中modbus rtu通讯传输的是INT类型, AC800M中real类型通过modbus rtu 怎么传给触摸屏????

2, 画面中怎么显示10kv断路器4中状态????????????

3, AC800M中  将16位打包成word  或者是word拆成16位   real拆成两个word  两个word合并成real 怎么处理???????????????

      急需大家解答  谢谢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1.int类型在触摸屏数值显示中数据类型选择有符号二进制数  然后选择小数点位数  可以缩小10倍或者100倍

2.将分闸 合闸信号传递到boolean16中的前两个位中  然后将boolean16转成DINT  然后转成int传给触摸屏  触摸屏用多态显示

3.用功能块boolean16 to dint  然后dint to word   real到两个word还不知道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