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PLC程序这么理解对不对?

楼主(2014-08-14):
初学者求助!!!

如图,N038这一步程序会不会是这样子执行的

第一步,P0+2=>P0

第二步,R0+1=>R0

第三步,R0-5=>R4

第四步,R4与R2比较 (图中的R0错了,是R2)

我的本意是,必须先给R4赋值(也就是R0-5),然后才能进行R4与R2的数值比较。不能没给R4赋值之前,是不能拿R4与R2进行比较的。即第三步必须先于第四步运行。

这段程序这样子写,能不能符合我的本意呢?

网友A:
弱弱的问下,这是用的什么plc

网友B:
  咱没用过这样的 PLC,对程序也不熟悉,期待高手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下,这是用的什么plc

永宏啊

网友C:
程序太模糊看不清,PLC程序执行的时候是从上到下依次执行,从你程序的结构上看应该是没错的。只要你的赋值操作是在比较操作前面就是对的。你可以转成语句表的形式,这样更清楚。

网友D:
第条次是 M100每接通一次P0 加2

第二条是M100每接通一次 R0加1

后面两条一个是减 R0减5放在R4

最后一条一是R4与R0比较会得出三种结果 等于 大于 小于 等于时M151通 大于时 M152通 小时于 不做任何操作

网友E:
西门子?看不太懂啊

网友F:
永宏的PLC,不熟悉。

网友G(2014-09-15):
看不清楚,什么牌子的PLC,

网友H:
是永宏的PLC,这样写可以的。

网友I(2016-03-13):
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

网友J:
我就知道这个是永宏,其他的都不知道了

网友K(2016-06-12):
我来是要积分的积分。

网友:
这个应该没问题,我是要积分的。

网友L(2016-10-11):
帮顶一下总是没错的,吼吼吼吼

网友M(2017-01-03):
程序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顺便要点积分

网友N(2017-04-24):
我就知道是永红,其他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