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做PR位置模式,用PLC控制

楼主(2014-08-14):
我现在在试A2用PR位置模式来做定位,请问要怎么来设置参数,CN1要怎么焊线,有没有相差的资料啊?用PLC来控制的,型号为40ES2,,哪位大侠帮我一下,谢谢啊

网友A:
查找一下A2伺服手册吧,上面很详细的,也有接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找一下A2伺服手册吧,上面很详细的,也有接线图

谢谢,我是把别人的A2参数都弄出来了,放到我的A2里,然后安他的参数设置再来做我的动作,这样有点反向推理了,好难弄,

网友B:
参数嘛,自己要慢慢看手册,接线嘛CN1可以不用接线,只接CN3就可以了。

网友C:
去官网下载一个ASDASoft软件来调试,很好调的。

如果自己设置参数就比较麻烦,也不好理解。

软件的话就是一步一步的安装提示走就行了,很好用,一会就学会了。

网友D:
先查A2伺服手册,参数设置,首先阅读使用说明书是最主要的,明白其中的控制原理,以后可以将伺服应用到其他的设备中,先看别人的参数设置,然后查出参数号和内容,再根据你的要求修改相关参数,伺服参数基本设定:1.控制方式(位置.转速.力矩),控制类型(电压.脉冲)用PLC控制伺服一般伺服设置为位置,脉冲方式为(脉冲加方向),PLC接线为单端接线,具体的参照PLC接线,

网友D:
先看伺服控制器说明书的基本应用,先将电机和伺服连接,接通电源,用JOG方式控制电机运转,电机运转正常后,再参照说明书进行外部控制,从基础学起,很快就能xue会了。

网友E(2014-09-30):
P5-20加速,P5-21减速。P5-40延时  P5-60转速。P6-02 00001080,P6-03脉冲数量(要和电子齿轮比配合)     DI2(P2-11设置成111,CN1端子10要导通)

网友F(2015-01-16):
对: wenwanshuang plc有多余的点还是建议把cn1接出来,这样,程序写起来也清晰,要不然光一个通讯的代码都够忙活了,外部端子控制也比单纯通讯控制更稳定。

网友G(2015-04-16):
引用 网友C:
去官网下载一个ASDASoft软件来调试,很好调的。如...

真的吗?

网友H(2016-03-28):
PR模式不需要PLC,PT模式需要PLC发脉冲。PR模式较复杂需要看资料,PT模式相对简单直接发脉冲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