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KW电机直接启动的问题。

楼主(2014-08-14):
变压器1250KVA,矿山专用变压器;

电机37KW,4极;

负载,电机通过三角皮带带动减速器,再带动皮带运输机;

选用德力西CDM1-100A、CJ40-160A直接启动,有问题吗?谢谢!

网友A:
1)不光取决于供电变压器容量,还与你的线路长度有关;

2)如果电机与变压器间距离长度不超过几十米,线径也足够,此条线路上

   并且无其他负载,这么大容量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B:
37kw,额定电流大约为81A,启动电流约为额定电流的5-7倍,即为500A左右,假如你得变压器没有带其他的负载,理论上是可行的,但不提倡,建议自耦降压,或软启动。

网友C:
没问题。如果负载没特别的要求,75KW直起都行。

网友D:
建议用软启动器启动对设备有好处,继电器最好不要用德力西

网友E:
我觉得可行

网友F:
一台电机,用1250的变压器有点浪费,10KW以上的电机建议不直接起动,

楼主:
这个生产线具体情况如下,望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G:
37 KW  , 搞三个接接器和一个时间继电器搞成 星三角启动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生产线具体情况如下,望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这个配置合理

网友H:
建议自耦启动,或者软启启动。

网友H:
直接启动的条件是,你的供电变压器容量足够大,直接启动时不影响其他电气设备的正常运行

网友F:
大功率的电厂感性负载起动会对该变压器的供电回路有影响,会造成电压波动太大,而影到其他用电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