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设备????

楼主(2014-08-14):
这是什么东西,请高人指教,约详细越好,用途、功能、如何控制等等!!

网友A:
气动阀门定位器:

 将4-20mA标准信号转换成驱动阀门开度的动作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动阀门定位器: 将4-20mA标准信号转换成驱动阀门...

 谢谢,价格呢能告诉哥大概价格吗,比如流量150m³/min左右的

网友B:
 没有看到过这产品,求科普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气动阀门定位器: 将4-20mA标准信号转换成驱动阀门...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