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误起板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4-08-14):
控制信号是什么,是不是启动信号给了,才会给防误起板信号

网友A:
头一次听说防误起板信号,不知道是什么设备用的?

网友B:
防误起板信号:

防止在变频器主电源上电的情况下启动变频器,通过防误启板切断IGBT门极触发板的电源,使得变频器上电但是IGBT始终处于关闭状态。

控制信号,定义比较广泛,你不给个环境或者前提,后边很难回答出来

启动信号是控制信号的一种吧

网友C(2014-12-24):
NGPS就是防误起动板,通常在图纸中,制动器接触器和主接器的信号串联在一起后送到NGPS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