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电缆线

楼主(2014-08-14):
请问,电动机一般用什么电缆线作电源,有YJV、RVV、KVV等,电机380的,220的,穿管子,怎么选

网友A:
如果不是特殊场合,采用BV线穿铁管敷设。如果穿电缆,最好是VV型的,因为有些场合会被油污染,橡胶电缆不耐油易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特殊场合,采用BV线穿铁管敷设。如果穿电缆,最...

但是VV电缆好像性能不如YJV;另外电机功率很小,1.5KW、0.37KW的,那个电缆没有那么小的规格,还有开关量什么的

网友B:
这个要看应用场合和预算,一般那来说选YJV型的,使用场合比较广,VV电缆耐压值比较低些。开关量就选KYJVR型。

网友C:
我们一般选用RVV电缆做电源线

网友D:
KVV是不是控制电缆,不记得这些了。

网友E:
我也认为穿管儿用RVV的就行

网友F:
去百度文库,有个详细的表格,前几年我也用过就是在百度里找到的,现在我找不到了  可能珊了

网友G:
查电工手册,里面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H:
根据电流大小选择电缆线

网友I:
穿管用RVV的就行,最好根据实际情况查一下电工手册。

网友J:
一般选择YJV型作为电源电缆,具体的大小根据实际功率来选择。

网友K:
看电机IP等级,一般选择YJV

选型可以找电缆厂家问载流量,根据载流量选合适的平方即可

网友L(2014-11-10):
电源线和控制线是要有区别的,电源线一般都选择YJV控制线为KVVRP而且是带屏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