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电源雷电防护方法

楼主(2014-08-14):
  对UPS电源系统及通信端口的雷电防护,应根据国家规定的有关规范,并根据应用环境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建立有效的、科学的、经济的防雷系统。针对UPS系统的特点,其雷电防护应重点把握以下几点:

  要完善外部防雷设施,做好机房接地,根据《电子计算机房设计规范》,交流、直流工作地、保护地、防雷接地宜共用一组接地装置,其接地电阻按其中最小值要求确定,如必须分设接地,则必须于两地之间加装等电位共地联结器。UPS保护的往往都是大型的数据系统,对雷电反击更为敏感,即使很小的电位反击,也往往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要采取多级雷电防护措施。IEC61312-1都有明确的防雷分区的概念,将需要雷电防护的区域分为:

  LPZOA(OA区),该区内的各物体都可能遭受直接雷击,同时在该区内雷电产生的电磁场能自由传播,没有衰减。

  LPZOB(OB区),该区内的各物体在接闪器的保护范围内,不会遭受直接雷击,但该区内的雷电电磁场因没有屏蔽装置,雷电产生的电磁场也能自由传播,没有衰减。

  LPZ1(1区),该区内的各个物体因在建筑内,不会遭受直接雷击,流经各导体的电流比LPZOB区更小,本区内的雷电电磁场根据屏蔽措施的不同而有不同衰减。

  LPZ2(2区),当需要进一步减小雷电和电磁场时,应引入后续防雷区,并按照需要保护系统所要求的环境选择后续防雷区的要求条件。

  雷电防护的中心内容是泄放和均衡,泄放将雷电流尽可能多的、尽可能远的是泄放于地,而拒之于通信系统之外。对于有信号或通信接口的UPS,为防止雷电波从信号或通信线引入,必须在信号或通信线接口处加装相应的信号避雷器。

  避雷器产品市场目前比较丰富,应尽量选择有信誉、质量可靠的避雷器,避雷器的接地线应不少于6mm2,以最直最短的引线连接,在接线方式上最好采用凯文接线方式,最大限度地减少引线上的感应电压。

  UPS电源专用防雷箱和UPS电源必须进行接地,防雷器和UPS电源要进行等电位连接,UPS输出线路要有地线。接地系统最好采用高质量的接地模块,这些可以保证接地电阻的可靠性和抗腐蚀性,也避免了每间隔1-2年改造地网,为使用单位节省了费用。

网友A(2015-02-02):
UPS的前端有基本的浪涌吸收器基本就可以了,过分的强调UPS的防雷功能,属于误导。雷电如果已经到了UPS这个地方了,前端的配电线路,是否可以理解为已经基本over了呢?不是不要这个功能,只是希望不要过分强调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