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与变频器通讯的是时候PZD2为什么最大是4000?

楼主(2014-08-14):
PZD2是一个字,那么最大不应该是FFFF,换算是成十进制是65535,为什么百分子百对应的却是4000?

如果换的是别牌子的变频器走DP线,从SFC14,SFC15接发是不是也是对应4000与频率百分之百匹配?

网友A:
同问该问题,求解答,,,,

网友B:
十六进制4000对应的十进制数为16384,16384用写模拟量写给变频器的最大频率为50HZ ,正是对应的工频50HZ,所以百分百对应的是4000,

网友C:
16384 是14 位, 分辨率,

网友D:
 来学习一下,还真是不知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384 是14 位, 分辨率,

14个1是3FFF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