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贴片电阻在测量时的技巧有哪些?

楼主(2014-08-14):
数字表还是指针表?线路中测还是独立测?

主板上检测数字表 测102103222都准

还有就是某些贴片电阻烧坏也会使电阻变小。既然是线测量:得出数值比标值都小很多、有以下可能:该电阻两端并联有晶体管。

那请问贴片电阻好坏是根据阻值来判断的吗?

因此,两个电阻都不良的情况极少。最大的两个可能:一、万用表电池电量缺乏。二、万用表没有调零。

调0还是一样 电量万用表刚买没3天

如果你用这个档测试时他会自动调节到合适的档位,路测电阻因会受到其他元件的影响有时误差是很大的说用数字表测另外的电阻准可能是测试电阻值受到线路的影响小,上海晶犀电阻。另外有的数字万用表还有自动档。因而他测得的数据误差会小一些;机械表没有自动档,有时误差相对会大些。

那请问帖片电阻好坏是根据阻值来判断的吗?

如果电阻的阻值变化过大了就则他就是坏了。

实际的应用中中只要超出了规范规格范围就可以判定这个电阻是不良品。

可以退货。工厂的进料检验中甚至只要他上面的丝印不够清晰都可以判定他不良品。

那比如说103测出来的阻值不是10K而是9K8K7K不是可以断定这个电阻是不良品。

首先要明确要测电阻的真实实际阻值必须要是对电阻进行单独测试的即不是路测试的。

一般罕见的有1%5%,电阻还有误差值。10%;其他如0.5%等也有,所以你要判定他不是不良品还要看他否在这个误差范围内,如你测的电阻值在这个误差范围内则他就是良品,否则就是不良品,上海晶犀电阻。如果你说测103电阻实测得9K若他误差是10%则他911K间都可以判定是良品,依这个规范测得9K时是良品,8K和7K肯定是不良品了。

但如果技术规格书中规定这个电阻的误差是5%则测得的9K时他也是不良品。

网友A:
没接触过电阻的测试,做过很多变压器的测试,测试项目有电感、漏感、圈数、阻值、波形、耐压等项目。

网友B:
在路测试电阻阻值应该比实际标值小一点或小很多,具体视周围电路结构而定,但一般小功率电阻在路不易坏,如果坏都是大电流烧坏,那么观察就能知道是好是坏了 。

网友C:
学习了!贴片电阻的测量方法很少有人介绍,谢谢楼主!

网友D(2015-05-15):
1.精密贴片电阻,精度1%,0.5%,0.25%,0.1%,0.05%,0. 01%,温漂1PPM,5PPM,  10PPM,15PPM,25PPM,50PPM,功率最大可做到1/2W,

尺寸齐全:0402,0603,0805,1206,2010,2512。

联系人:王思涵

电话:13823350545,13312954919,

conniehwc13@163.com

QQ:183116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