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绝对值编码器怎么读值!

楼主(2014-08-14):
如何通过485读安川绝对值编码器啊?是不要通过串行协议啊,具体的协议说明有么,有相关资料的发份,1925757237@qq.com,谢谢了!

网友A:
485是一个通用硬件标准,你只要设定好数据位数,通讯速率、奇偶校验就好,把主要精力放在通讯协议上,这个一般编码器说明书上都有,仔细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