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2014-08-14):
大家在维修设备时可能会被忽略的问题。

我修一台英国金属板印刷机故障情况如下:

屏幕显示1#机故障。点1#机故障表显示为1#机气压故障。

该机已经被好几个师傅都胡乱下结论,有的说电脑CPU主机坏,有的说驱动器参数乱了,有的还说驱动电机等等。

经我检查有好几个扩展的地址给设了相同(也是说机器的寻址发生错误),机器怎么能正常,按资料设定回来后远程扩展显示灯正常了但主机还是故障;再捡查主机扩展横块三块的其中有一块没有灯亮,说明就这块不工作,这块其实是指示灯输出。

我判定为终端器损坏,但手上没有怎么办?按我的经验对调一下型号相同的模块后开机,嘿嘿正常!

大家有没有这样试过这样的情况?

依我的经验判断原来的故障就是主机故障。

说别人把主机和控制端扩展拿去别的机器上试过是完好,但为什么机器还是故障?

PLC是西门子S7-300系列。

网友A:
那些老师傅门,只是根据现象进行的一种故障判断。所以不一定是故障根源。

楼主,深入了解设备,并且进行试验。

网友B:
  看来现场有时故障也是一种很好搞定,只要你用心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