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传递函数求助

楼主(2014-08-14):
现在有一个伺服传递系统,由松下交流伺服电动机和驱动器组成,采用研华工控机做为上位机,加运动控制卡.我的问题是如何建立这个系统的传递函数,以电机具体到达的位置值为输入量,以电机的实际转角为输出量。求他的传递函数,急求啊

楼主:
或者是以电机的一个速度值为输入量,以电机的实际速度为输出量,求传递函数。

位置和速度控制的传递函数都可以

网友A:
输入一串白噪声,同时把输出取出来,做功率谱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一串白噪声,同时把输出取出来,做功率谱分析

我是想得到传递函数就行,工控机上输入机械平台所需要达到的目标值,机械平台的是实际位置为输出值,伺服电机与机械平台的传动关系是知道的,我就是想知道,工控机+伺服电机+机械平台的传递函数。不胜感激,急求

楼主:
没人回答吗?求帮助啊。伺服电机的传递函数式什么啊

网友B:
这个传递函数隐藏在驱动器内部,对上位机有意义的是读取电机位置进行全闭环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传递函数隐藏在驱动器内部,对上位机有意义的是读取电...

也就是说,如果进行仿真的话,传递函数只是机械平台位置与上位机向伺服电机发送的脉冲的几何关系吗,不用加上伺服电机的模型吗

楼主:
谁做过工控机+运动控制卡+伺服电机做控制的啊,传递函数是啥呢?求帮助啊

网友:
呵呵

求助的帖子越来越有技术含量了,能回答问题的还是一如既往的少。

大概的想知道传递函数是什么,对伺服来说, 基本上是跟核心技术沾边的东西了。

详细的说出来每个环的传递函数,并告诉你可以拿哪个简化的传递函数作为位置环的传递函数来用,这些东西我相信没人好心的帮助你的。

查教材也只能查到模糊的东西,详细、准确的东西在国内的教材上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求助的帖子越来越有技术含量了,能回答问题的还是一如...

谢谢你啊,那应该怎么去建立这个控制系统的传递函数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输入一串白噪声,同时把输出取出来,做功率谱分析

功率谱分析怎么做啊,关于滤波、频谱分析的方面要看什么资料能快速入手啊,感觉控制原理课程白上了,一到实际应用就不会了,大神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输入一串白噪声,同时...

你也做过相似的系统仿真吗?有资料分享下不?

网友E(2015-03-09):
求传递函数。得先建模型吧,具体的都忘了,看来还得看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