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新装的PLC编程软件,变成这个样子了。求大侠指点迷津

楼主(2014-08-14):
原来变得程序都打不开了,新建也建不了。

网友A:
软件卸载后重新安装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软件卸载后重新安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卸载后重新安装吧

重装过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软件卸载后重...

我重装了,还是不行

网友C:
装的过程中点错复选框了,不好好学英语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的过程中点错复选框了,不好好学英语了吧!

还不是全部都选上?可是原来的内容是不要选任何的复选框

网友D:
重装,不行电脑系统整个改了

网友E(2014-09-15):
在装的过程中你选择监视模式了吧。

网友F:
不是,你用的电脑上是不是没有232串口??好像意思是没有找com口到

网友G:
这是软件出问题了,你已重装还是行,是因为你没完全清掉原先的,你可手动在电脑注册表上清理。清完重新再安装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