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线电机能用变频调速吗

楼主(2014-08-14):
绕线电机能用变频调速吗

网友A:
为什么不能呢!如果用变频器,把转子短路即可。

网友B:
  绕线转子的 不好使用变频器控制吧 ! 两种电压不好供给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绕线转子的 不好使用变频器控制吧 ! 两种电压不...

绕线电机有二种电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能呢!如果用变频器,把转子短路即可。

 正解!

网友D(2014-10-29):
绕线式电机当然可以用变频器带了

网友E:
一般没有这么干的

网友F(2015-02-27):
可以,我用过,已经好几年了。

网友G:
不懂为什么现在什么都不会的说啊

网友H(2015-08-25):
用变频器带,把转子短接就可以了,

网友I:
还可以这么做,根据转子额定电流,试验设置固定的直流电压输入恒定电流励磁。用变频器控制同步电机开环系统,使用在比较恒定的负载效率要比异步高。调速范围也会宽很多。

网友J:
我们公司的6KV、480KW的绕线电机就是改用变频器,将转子短接,没有问题的。

网友K:
转子为什么要短路呢?

网友A:
转子短路,才会有转子电流呀!

网友L(2015-09-27):
引用 网友A:
转子短路,才会有转子电流呀!

 可以一样降压启动吧。简单就把转子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