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柜运行维护手册

楼主(2014-08-15):
PLC控制柜运行维护手册

1.       控制柜和内部元器件的运行和维护。

PLC系统控制柜装两块中板,前后开门,柜内元件前后双面布置。柜门与柜体间有接地线连接。

柜内导线都有线号,线号相同的导线在任何位置都是相通的。

220VAC供电     L用红色软导线。

                            N 用浅蓝色软导线。

24VDC电源      24V+用棕色软导线

                            24V-用深蓝色软导线。

      信号或柜内配线用黑色软导线

      接地线统一用黄绿线。

1.1控制柜的上电

   初次上电或大的检修时,主电源断开,UPS停止,首先要将所有断路器,熔断器断开。按照主电源指示灯熔断器---电源开关---温控器---UPS进线电源---24VIO电源---仪表电源---IO模板供电熔断器---机架电源---仪表供电熔断器的顺序依次上电。

   日常时断开或合上那路电源都可以直接操作。

1.2柜内元器件的运行维护

   温控器   到定期检查温控器和风扇运行是否正常,防止温控器失效对柜内设备运行造成影响。

   熔断器   熔断器内的熔芯被烧坏后,熔断器会出现指示(红色指示灯或其他明显的标识)此时要及时更换熔芯,熔芯的容量在图纸上有记录。

   定期对柜内元器件的接线检查。

   定期对柜内清扫,建议用吸尘器,既要注意不要将灰尘(可能有导电的物体)吹进设备,又要注意不要将接线挂掉。

1.3交换机的运行维护

   以太网交换机采用施耐德工业交换机,有2个光纤口用来组环网和6个电口连接设备,双电源供电,分别用IO电源和仪表电源,前面板有两个指示灯当某一路电源丢失后,对应的指示灯变为红色。

   因为组成环网后,数据的传输方向必须延统一方向,所以两个以太网口的光纤不能对调,同一网口的光纤也不能对调,否则通讯会中断。

   光纤分配器内的光纤熔接顺序是一样的,进线光缆的1,2,3,4芯对应分配器的1~4口,出线光缆的1,2,3,4对应5~8口。

   光缆走向可查看竣工图。

2.       PLC的运行和维护

主PLC系统采用施耐德的PREMEUM系列的4634CPU,通过机架扩展连接各个模板,SBB通过以太网连接到住PLC,实现SBB数据通讯.

主PLC程序装载在内存卡内,每次上点或冷启动CPU自动将程序读到PLC内存运行,电源模板上的电池用来在PLC机架断电时保正RAM内的数据不丢失,如果电池电压低并且机架断电会丢失内存数据。电池最多18个月要更换一次。

主PLC模板集成了以太网模板,出厂IP地址是85.16.xx.yy,xx是模板MAC码的次末位数值的10进制数,yy是MAC码的末位数的10进制值。所以可以直接通过以太网的TCP/IP连接PLC。

DP通讯模板是Profibus通讯模板,用来连接鼓风机的MCP。

模拟量输入模板(),16通道输入,信号量程每通道可单独设置(本套系统全部设置为4~20mA,0~10000),输入阻抗250Ω。

注意:在4~20mA输入时,信号量程每通道可单独设置(本系统全部设为4~20mA,0~10000),输入阻抗250欧,任意输入通道开路,则故障灯F显示。

模拟量输出模板(),8通道输出,输出信号量程每通道可单独设置(本系统全部设为4~20mA,0~10000)输入阻抗300Ω。

注意:任意输出通道开路,则相应通道LED“F”点亮

数字量输入模板 ()输入点共分4组32点。

输入电压       On:15~30VDC,2mA

               OFF:-3~5VDC,0.5mA

数字量输出模板()输出点分4组32点

最大接受电流    每点:0.5A

模板不支持热插拔。

PLC2站有一个15”的触摸屏通过柜内的以太网交换机与PLC通讯,作为SCADA的辅助可以控制两个站的设备,优先级等同或高于于SCADA。

按下触摸屏的对角(左上,右下)可以进入配置画面设定IP地址和亮度等。

3.       UPS电源的运行和维护

UPS不能脱离电池组运行。所以启动UPS前必须正确连接电池组,每块电池输出电压是12V,根据UPS电压要求将电池串并联成对应的组合,必须在电池组连接完成后,电池导线再插入UPS,否则有危险。

连续按住“RUN”按钮两秒以上可以启动UPS,连续按住“STOP”两秒以上停止UPS,UPS停止后工作在旁路方式。

电池组有问题时,电池电压低报警,同时转为旁路运行。

UPS在运行时,当UPS进线电源故障(如进线开关断开)自动转为电池组供电,同时声音和输出报警,当电池组电量耗尽时自动停机,UPS进线电源回复后会自动启动运行,同时对电池充电。

UPS故障时会自动转为旁路供电,同时声音和输出报警。

UPS正常运行时,前面板显示UPS负载容量百分比。当进线电源故障时显示电池电量百分比。

为了延长电池使用寿命,应该在1~2个月对电池冲放电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