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问题请教

楼主(2014-08-15):
在威纶通里Rockwell-AB PLC型号不全 怎么处理 急(初学者)

网友A:
选择同一系列就行了 ,威纶通都是这样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同一系列就行了 ,威纶通都是这样的  。

我正常使用的应该是AB Micrologix 1400 型的 我在威纶通里用哪个PLC

网友B:
在威纶通里用Rockwell EtherNet/IP (DF1)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