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的简单问题,一时无法确定了

楼主(2014-08-15):
三相接触器,铭牌额定电流380V  16A

我进线使用一相,然后使用并接方式通过三组触点控制

我现在确定不了,这种使用方法此劫持器可负载电流应该是多大,

我记得理论应该是16X3=48A的,既可以负载220V X  48A的设备吧

还是说只能负载 220V X 16A的设备呢,或者说是其他的计算功率呢啊

请大侠高手帮忙确认下。谢谢哦

网友:
不建议这样使用!因为接触器的三个触点不可能同时接通和断开。最先接通的和最后断开的都将承受超出其额定值的电流,很容易损坏!当一个触点损坏后紧接着就是第二个、第三个!最后全部损坏!

网友A:
一般可以带总电流和的50%~60%

网友B(2014-10-17):
是频繁通断的话就别这么用, 要不是承受20.30个流还是可以的,我家制芯机这么用的说

网友C:
多学习是好事,本来好像挺简单的问题也是学问,。。三相接触器,380V是指吸合线圈电压,16A是只每一个触点的最大电流。。

并列可以是48A,但是不能这么用。。因为通断的时候,触点接触有先有后,在接通的一瞬间,如果有一个触点不能接上,那么其他两个就有可能超电流,超电流就有可能烧坏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