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755变频器求救

楼主(2014-08-16):
电机为315KW,4极,额定电流327,电压660,无编码器。使用AB755变频器,高原应用,地区格尔木,海拔2700,直接驱动引风机。现在设定为矢量控制,在40Hz下可以正常工作,电流达到289,功率显示250左右,频率再高马上报过流停机,求问原因?

网友A:
引风机不能设置成矢量控制。。应该设置成V/F控制。。

网友B:
无编码器反馈,还设成矢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风机不能设置成矢量控制。。应该设置成V/F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