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通讯RTU模式数据存放在D1073-1074为什么

楼主(2014-08-16):
小弟用台达EH3系列PLC通过485通讯采集称重模块数据,模块支持MODBUS协议,RTU模式,读取模块地址为0x0028和0x0029两笔数据,但为什么在D1050-1051看不到数据,而在D1074-1074有数据,模块说明书说明的0028和0029两笔数据是有符号的32位整数,怎样将数据转换成我需要的数据,望哪位高人知道怎样解决。

楼主:
已经与模块通讯上,求解!

另小弟才疏学浅,想在工控领域有所发展,求交流平台(QQ群也行)

网友A:
RTU传回来的数据是8位的,但存放在16位空间中,你需要重组32位数据。

楼主:
我搞错了,实际上数据是在D1073-1076,四个寄存器都有,把这四个数据重组成32位的数据,存放在一个寄存器,方便读数,怎么做才能更方便呢,这样转换数据真的很麻烦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搞错了,实际上数据是在D1073-1076,四个寄存...

 咱不怕麻烦,PLC的CPU运算飞速,咱编个程让它执行不就行了

网友(2015-01-23):
如何编程啊,我不会呀,请指教。

网友(2018-04-08):
请教请教请教

网友B(2018-06-02):
理论上:台达PLC读取数据是一个数据帧,数据帧里面包含的是站号,功能码,资料长度,真正的数据在D1073中

网友C(2020-06-13):
使用DTM指令直接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