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用HART手持通讯器调整变送器的零点?

楼主(2014-08-16):
正在投用中的变送器,当差压为0时,输出4.04mA,现在想用HART手持通讯器调整变送器的零点使输出为4.00mA,请问调整的步骤?

网友A:
不同的手持标准器不一样,我们这边用的中文版的是浙大中控的,英文版的是275和375   ,这几种都有校零点功能,标准器没在我手上,我记得好像是在设置那一项,在大气状态下默认差压为零,然后调整变送器输出。如果真不会,建议你把里面的每一项都点开看看,做一边就都会了

网友B(2014-11-10):
应该都有说明书的,你最好看看说明书,我们都是川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