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485ADP与仪表无协议通讯

楼主(2014-08-16):
求助FX3U-485ADP-MB与科丰称重仪表通讯,读取称重量,存储到PLC。

尝试很多次,总是有发送却接收不到任何数据,希望各位前辈,各位高手给予指点,谢谢!

楼主:
希望各位高手不吝指点,感激不尽。本人邮箱150405302@qq.com

也可加本人QQ150405302指点,谢谢好心人!

网友A:
第9.3章就是通讯协议和格式。看懂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9.3章就是通讯协议和格式。看懂就行

废话。。。呵呵。。掏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第9.3章就...

我不但看懂了,而且还把程序写出来了。只是收不到数据!!!问题在于CPU的版本支持部支持,还有FX3U-485ADP-MB通过FX3U-CNV-MB连接,所以是通道1.这个也没问题,而且用的RS2指令,16位的报文也没问题。通讯格式与仪表厂家一致也没问题。

奇怪的是收不到数据,握手数据都收不到。

我还有两点疑问:

1,仪表设置连续输出,我PLC可以接收到数据,是不是表示485通讯口一定是好的

2,如果通讯口是好的,那么,三菱FX3U-485ADP-MB对通讯有特殊要求吗?如必须加报头报尾吗?

网友C:
通讯是比较麻烦的

网上找找plc 仪表通讯的例子

网友D(2017-09-08):
可以请教你是怎么弄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