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021:参数格式异常1

楼主(2014-08-16):
买的二手安川伺服驱动器SGDV-2R8AE1A

接上电源连上sigmawin+就报警A.021:参数格式异常1。

这个故障排除啊?

谢谢!

网友A:
将参数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参数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谢谢您的建议我试了一下,还是一样。

我看了一下安川解决方案会这样的:

原因:与发生警报的伺服单元软件版本相比写入参数的伺服单元软件版本更新

确认:用产品信息(Fn012)确认软件版本是否相同。如果版本不同,有可能是报警的原因。

矫正处理:写入软件版本、型号相同的其他伺服单元的参数,然后再接通电源。

确认部分,由于用的是sigmawin+ 软件,我找不到参数Fn0012,请问在sigmawin+软件如何来确认软件版本是否相同?

矫正处理:软件版本与型号相同的其他伺服单元的参数,由于我手上只有一个伺服驱动器,在此求一个该型号的参数文件,谢谢!!!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该报错是软件版本与写入参数的版本不匹配,

       烦请确认写入参数的这个软件版本是否更新。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
安川伺服客服:

您好!请问如何确认伺服驱动器软件版本跟写入参数软件版本?因为我没有控制面板,只有sigamawin+,问一下如何用sigamawin+看Fn012.

如果伺服驱动器软件版本跟写入参数版本不一样该怎么处理啊?重新往驱动器里刷软件?请问如何拿到这个firmware,另外请问可以直接用驱动器恢复到出厂设置吗?请问如何操作呢?

谢谢您了!拜托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Sigamawin+ 监视→产品信息读出,当伺服驱动器与写入参数版本不一致时,

       可将另一台相同软件版本的驱动器参数拷贝导入到这台驱动器中。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