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的使用及的常见故障及处理

楼主(2014-08-16):
一、使用

1.  电机的起动准备

电机在安装后投入运行前或长期搁置而重新投入运行前,需做下列起动准备工作:

(1)       用压缩空气吹净附着于电机内部的灰尘,对于新电机应去掉风窗处的包装纸。检查轴承润滑油脂是否洁净、适量,润滑脂占轴承室的三分之二为宜。

(2)       用柔软、干燥而无绒毛的布块擦拭换向器表面,并检视其是否光洁,如有油污,则可蘸汽油少许拭净之。

(3)       检查电刷电压是否正常均匀,刷握的固定是否可靠,电刷在刷握内是否太紧或太松,电刷与换向器的接触是否良好。

(4)       检查在刷杆座上是否标有电刷位置的记号。

(5)       用手转动电枢,检查是否阻塞或在转动时是否有撞击或摩擦之声。

(6)       接地装置是否良好。

(7)       用500V兆欧表测量绕组对机壳的绝缘电阻,如小于1MΩ则必须进行干燥处理。

(8)       电机出线与磁场变阻器、起动器等连接是否正确,接触是否良好。

2.  电动机的起动

(1)       检查线路情况(包括电源、控制器、接线及测量仪表的连接等),检查起动器的弹簧是否灵活,接触是否良好。

(2)       在恒压电源供电时,需用起动器起动。闭合电源开关,在电动机负载下,转动起动器,在每个触点上停留约2S,直至最后一点,转动臂被电磁铁吸住为止。

(3)       电动机在单独的可调电源供电时,先将励磁绕组通电,并将电源电压降至最小,然后闭合电枢回路接触器,逐渐升高电压,达额定值或所需转速。

(4)       电机与生产机械的连轴器先别连接,输入小于10%的额定电枢电压,确定电机与生产机械转速方向是否一致,一致时表示接线正确。

(5)       电动机换向器端带测速发电机时,电机起动后,应检查测速发电机输出特性,该极性与控制屏极性应一致。

(6)       电机起动完毕后,应观察换向器上有无火花,火花等级是否超标。

3.  电动机的调速

恒功率弱磁向上调速,可调节磁场调速器,直至转速达所需之值,但不得超过技术条件所允许的最高转速。恒转矩负载可以采用降压或电枢串电阻向下调速。

4.  电动机的停机

(1)       如为变速电动机,先将转速降到最低值。

(2)       去掉电动机负载(除串励电动机外)后切断电源开关。

(3)       切断励磁回路,励磁绕组不允许在停车后长期通额定电流。

二、维护

电动机在使用过程中定期进行检查时应特别注意以下事项:

1.  电动机周围应保持干燥,其内外部均不应放置其他物件

电动机的清洁工作每月不得少于一次,清洁时应以压缩空气吹净内部的灰尘,特别是换向器、线圈连接线和引线部分。

2.  换向器的保养

(1)       换向器应是呈正圆柱形的表面,不应有机械损伤和烧焦的痕迹。

(2)       换向器在负载下长期无火花运转后,在表面产生一层褐色有光泽的坚硬薄膜,这是正常现象,它能保护换向器的磨损,这层薄膜必须加以保护,不能用砂布摩擦。

(3)       若换向器表面出现粗糙、烧焦等现象时可用“0”号砂布在旋转着的换向器表面进行细致研磨。若换向器表面出现过于粗糙不平、不圆或有部分凹进现象时应将换向器进行车削,车削速度不大于1.5m/s,车削深度及每转进刀量均不大于0.1mm,车削时换向器不应有轴向移动。

(4)       换向器表面磨损很多时,或经车削后,发现云母片有凸出现象,应以铣刀将云母片铣成1~1.5mm的凹槽。

(5)       换向器车削或云母片下刻时,须防止铜屑、灰尘侵入电枢内部。因为要将电枢线圈端部及接头片覆盖。加工完毕后用压缩空气做清洁处理。

3.  电刷的使用

(1)       电刷与换向器的工作表面应有良好的接触,电刷压力正常。电刷在刷握内应能滑动自如。电刷磨损或损坏时,应以牌号及尺寸与原来相同的电刷更替之,并且用“0”号砂布进行研磨,砂布面向电刷,背面紧贴换向器,研磨时随换向器作来回移动。

(2)       电刷研磨后用压缩空气作清洁处理,再使电动机作空载运转,然后以轻负荷(为额定负载的1/4~1/3)运转1小时,使电刷在换向器上得到良好的接触面(每块电刷的接触面积不小于57%)。

4.  轴承的保养

(1)       轴承在运转时温度太高,或发出有害杂音时,说明可能损坏或有外物侵入,应拆下轴承清洗检查,当发现钢珠或滑圈有裂纹损坏或轴承经清洗后使用情况仍未改变时,必须更换新轴承。轴承工作2000~2500小时后应更换新的润滑脂,但每年不得少于一次。

(2)       轴承在运转时须防止灰尘及潮气侵入,并严禁对轴承内圈或外圈的任何冲击。

5.  绝缘电阻

(1)       应当经常检查电动机的绝缘电阻,如果绝缘电阻小于1MΩ时,应仔细清除绝缘上的污物和灰尘,并用汽油、甲苯或四氯化碳清除之,待其干燥后再涂绝缘漆。

(2)       必要时可采用热空气干燥法,用通风机将热空气(80℃)送入电动机进行干燥,开始绝缘电阻降低,然后升高,最后趋于稳定。

6.  通风系统

应经常检查定子温升,判断通风系统是否正常,风量是否足够,如果温升超过允许值,应立即停车检查通风系统。

三、直流电动机的常见故障及处理

 故障现象    可能原因    处理方法

 无法起动    (1)    电源电路不通(2)起动时负载过大或传动机构卡死(3)励磁回路断路(4)    起动电流太小    (1)       检查接线端子是否正确,电刷接触是否良好,熔断器是否完好,起动设备是否正常(2)    减轻负载或消除机械故障(3)    检查励磁绕组和磁场变阻器是否断路(4)    检查电源电压是否过低,起动电阻是否   过大

 电动机转速不正常    (1)       并励绕组接线不良或断路(2)       串励电动机轻载或空载(3)       电刷位置不正确(4)       电枢绕组存在匝间短路    (1)       找出故障点予以排除(2)       增大负载(3)       调整电刷位置使之位于几何中线处(4)       修理或更换电枢绕组

 电刷下火花过大    (1)       电刷与换向器接触不良(2)       电刷磨损过短(3)       电刷压力不当(4)       电动机过载(5)       换向器表面不干净(6)       换向极绕组接反(7)       电枢绕组有断路或短路    (1)       研磨电刷与换向器(2)       更换电刷(3)       调整弹簧压力(4)       减轻负载(5)       清洁换向器(6)       检查换向极绕组极性后改正接法(7)       修理电枢绕组

 电动机温升过高    (1)长期过载(2)通风不良(3)电枢绕组或换向器有短路现象(4)定转子相擦(5)电压过低或过高(6)并励绕组部分短路    (1)减轻负载(2)检查风扇是否正常,风道是否畅通(3)检查电枢绕组是否有短路,观察换向器表面是否存在换向片间的短路现象(4)检查定子铁心是否松动,轴承是否磨损(5)恢复电压额定值(6)用电桥找出电阻值低的绕组

 电机振动过大    (1)       电枢不平衡(2)       风叶不平衡(3)       转轴变形(4)       联轴器未校正(5)       地基不平或地脚螺丝松动    (1)       重新校正平衡(2)       校正风叶平衡(3)       修理或更换电枢(4)       重新校正,使两轴在同一直线(5)       调整紧固螺钉

 机壳带电    (1)       电机受潮(2)       绝缘老化(3)       引线碰壳    (1)       烘干或重新浸漆处理(2)       重新浸漆处理(3)       用绝缘带包扎处理

网友A:
这看着多过瘾,不像那些人,看个资料还要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