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在线调试未成功,不知原因

楼主(2014-08-16):
今天我在现场准备在线调试313C-DP PLC,在程序中包含各种的功能块,但选择ONLINE后,在线视图中没有一个功能块,当想上传程序的时候显示为无法建立连接。
“Unable to estabish a connection to the module CPU 313C-2DP(1)(R0/S2)in the station SIMATIC 300站点” 请有这方面经验的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没有正确连接到 PLC 呀,这里高手很多,让他们来帮你,咱只会拆装机器

网友B:
我玩三菱的帮不了你。

楼主:
连接是肯定正确的,用的全是SIEMENS的产品。

网友C:
在PG/PC接口中看看  设置一下参数,再测试一下看看,诊断一下看一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