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277人机界面无法回传画面程序

楼主(2014-08-16):
我在现场有一MP277的人机界面需要更改,但原先的还不想覆盖掉,想上传做个备份再更改,但发现通过以太网、S7ethernet、mpi/dp都无法进行回传,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的这款人机界面未使用MMC卡。

网友A:
1, 末使用 MMC 你是回传不了的

2,就是有 MMC 卡,在下载时在你勾选了 可上传才能上传

3,就是上传的项目程序你是不能修改的,只能下载到同型号的屏中

4, 你只能找到源程序进行修改或是重新编写一个项目程序,当练手

网友B:
如果不能回传程序。你就回传一个备份就行了,这个功能是支持的,也不需要MMC卡。需要还原的时候,再把备份传回去,就像电脑做GHOST一样。

楼主:
现在是用台式机可以通过PING指令找到触摸屏,但却无法备份,提示检查设置、设备、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