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1P是多大功率啊

楼主(2014-08-17):
空调说35  70  是多大功率啊  多少P  啊

网友A:
 匹数指的是电器消耗功率,1匹=1马力=735w,匹并不指制冷量。平时所说的空调是多少匹,是根据空调消耗功率估算出空调的制冷量。一般习惯用1匹等于2500w的制冷量(也就是25机型),1.5匹约等于.3500的量(也就是35机型)

网友B:
   一般所说的  1 匹的空调大约 在 800 W 左右的功率

网友C:
  空调 1P =1 匹马的力

  1 匹马的力 = 735 W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匹数指的是电器消耗功率,1匹=1马力=735w,匹并...

 同意这个说法。

网友E:
支持1楼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