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 刚接完线,有什么注意的地方,想让机器人动做应该怎么做?

楼主(2014-08-17):
kuka怎么做才能正常使用,应注意什么,

网友A:
 机器人吗? 求现场图,每日一图去发发现场

楼主:
发什么图啊,要什么地方?

网友B:
你说的刚接完线是什么意思,是几个插头插好了?还是KUKA控制器内部的接线啊。。。想让机器人动,就打到T1 或者T2模式,按住使能键(示教器后边白色的),然后按各个方向的移动键(按住使能键就显示出来了)

网友C:
机械辟的关节用的怎么材料

网友D(2018-02-09):
将x305接到ccu上,为蓄电池供电;

开机;

RDC存储器和控制系统不一致,用“机器人”被更换了确认;

用户组“安全调试员”配置安全配置;

无x11,投入运行模式。

网友E:
铸铁

引用 网友C:
机械辟的关节用的怎么材料

网友E:
刚接完线通电 第一件事就是 备份 留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