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家的大惯量伺服电机比较好?

楼主(2014-08-17):
如题:

目前遇到大惯量伺服电机选型的问题,驱动器已经确定,对编码器无所谓,精度够即可。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登齐电机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B:
国产的电机都差不多. 有什么问题联系我

网友C:
伺服驱动器都选好了电机还能随便选吗?驱动器和电机还能随便搭配?这要看好到什么程度,还有你的预算了。德国伦茨的可以看看,肯定有适合你的。

网友D:
和利时电机算国内最佳的了!

比松下伺服电机质量要好,寿命更长

网友E:
东元电机也不错,很适合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