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的屏,输入数据后,做一些数值变换后,再写入到PLC如何实现

楼主(2014-08-17):
如题:我通过威纶通的屏,“数值”控件,输入一个数值,我要先将这个数据做一些数学运算,再传到PLC,如何通过宏或是别的方式实现呢?

网友A:
简单的方法是输入一个数值到PLC寄存器,在由PLC运算就ok。

网友B:
为什么不用PLC来转换呢,

网友C(2014-09-24):
用PLC来计算,更简单,触摸屏相对复杂一点

技术交流  QQ:541881337

网友D:
如果数据比较多,那在PLC里面处理的话,岂不是很占用运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