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拜求助:关于流水线

楼主(2014-08-18):
小的有一问题至今未能理清头绪,无从下手:有一条服装成衣的流水线,共26个工位(26名工人,按照顺序编成1、2、3、4、5......25、26个工位),要求任意工位可以组成一道工序(例如1和2工位可以组成第一道工序,也可以1、2和3工位组成第一道工序,也可以1、2、3和4组成第一道工序,依次向下排工序,每个工序中的工位数量不一定),制作衣服时,衣服是按照工序的顺序向后道流转,下道工序可以呼叫上道工序已经完成的衣服。

网友A:
不知道你到底想要问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到底想要问什么。

首先谢谢你,我是要做这样的一套控制,用人机界面和PLC,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B:
你想要什么东西啊!,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要什么东西啊!,程序吗?

我是想写一个这样的控制程序,但有些无从下手的感觉。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你想要什么东西啊!,...

请大侠能指点一下,用什么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不知道你到底想要...

 对你具体情况不是很清楚,就你说的这些是可以实现的。首先对各个工位的处于什么工序设置一个状态位,比如一号工位出于第一道工序状态位就设为一,26号工位为第十道工序状态位就为10,这些状态位可以通过触摸屏修改。各个工位通过判断自己状态位的值就可以判断自己处于什么工序中。假如某个工序中某个工位呼叫,那上一个工序中的所有工位都可以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h...

谢谢你的回复,我也知道在触摸屏中是可以设定状态位的。但是工人的工位是不变的,而工序是变动的,当需要呼叫上一个工序的时候,我就有些乱,因为上一道工序是由有变化的工位组成的,所以有些绕不过来。谢谢你,还希望你能指点指点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

 假如8道工序中某个工位呼叫,呼叫的工位你是知道的,所处的工序也是知道的,就是第8道工序。上一道工序是第7工序,应该是7道工序的所有工位有输出。可以做一个子程序,每个工位到要判断自己所处的工序,就是判断自己的状态位是属于1-26中的那个数值,工序等于7的就应该输出。

网友C:
感觉好乱阿,不是应该从工位1到工位2,然后依次顺沿的吗,怎么还可以2道工序作完转移到1道,很是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