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与200通讯之间DP通讯

楼主(2014-08-18):
300的主站,3个200作为从站,通过DP通讯,300里怎样进行配置,之间的通讯怎样行设置,求高手指点

网友A:
200不支持DP通讯,需要加EM277模块。具体方法网上很多的。

网友B:
添加EM277模块,记得在模块上设置

网友C:
   200 PLC 机体不带有 DP 通讯,需要加EM277模块,然后在 S7 300 在做网络组态通讯连接

网友D:
很笼统的问题,友情提醒并不是所有的300PLC都带集成的DP口,200PLC必须加装EM277接口模块才能进行DP通讯,并且只能作从站,上面的2个拨码开关可以设定地址(0-99),必须与组态的地址一致;在进行300PLC硬件组态时注意EM277的订货号(找不到与实物一致的话需安装相应的GSD文件),通讯区的设定一般默认的就行了(200侧对应的V存储区可以修改起始地址)。

网友E:
楼上正解!说的很详细了

网友F(2018-09-18):
300的主站,直接连接200从站不能直接进行DP通信,因为200的通信口只支持PPI通信,要DP通信还需要连接单独的DP通信模块, 建议选择耐特的带以太网口的PLC,直接可以进行S7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