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松下PLC变址和寻址

楼主(2014-08-18):
在同一寄存器下,多次进行存取,只需要改变编号,来取该寄存器下的相应的参数

网友A:
用过三菱的

网友B:
可以的呀,你看看说明书就会搞啦啦啦啦啦

网友C(2014-10-20):
用I0DT0,I0中的数+0就是对应的地址。

网友D:
以上都是变 址 地址

网友E:
楼上正解!!!!!!

网友F(2015-01-10):
哈皮                          HAO 好

网友G(2015-02-28):
这资料太宝贵了,谢谢。。。。。

网友H(2015-05-03):
不是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