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ogix5000中怎样读4-20mA的信号

楼主(2014-08-18):
小弟是AB的新手,不知道在编程时怎样读来自仪表的4-20mA信号,应该用什么样的块,有没有类似西门子中的FC105??

网友A:
假如你是1756的模拟量模块,你在模块设置中可以直接设置转换量,这样读取对于模块地址时,数据就是你要的数据,不用写程序转换,假如你不是1756的模块,就需要写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你是1756的模拟量模块,你在模块设置中可以直接设...

我的是1769-IF8模块,要写程序,但是不知道怎样写啊

网友B(2014-10-10):
设置成4—20mA 数据模式如图 分辨率对应的4000-20000

直接MOV

网友C(2016-09-29):
是的,我也是刚用到RSLogix5000PLC,刚好马上也会使用4-20ma电流信号。

网友D:
AB的PLC的AI支持线性转换 不需要再使用线性转换模块 直接出来工程量值 如果你用的模块不支持线性转换 自己自定义一个线性转换功能块即可 转换公式:工程量最低值+((AI-4000)/16000)*工程量量程 其中工程量最低值一般为0 是4mA对应的工程量值

网友E:
感謝詳細的教導 沒用過舊型的

學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