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关电源的正负端上并联电容滤波

楼主(2014-08-18):
24V开关电源被变频器、伺服谐波污染,在正负端并上1微法的电容是否可以滤波?

网友A:
用处不大,电源里面就已经有了。最好是在输入端加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处不大,电源里面就已经有了。最好是在输入端加滤波器。

就是PLC输入端加滤波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用处不大,电源里...

 不是PLC输入端,开关电源输入端加个滤波器,或是加个隔离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h...

这个其实已经有了,加了隔离变压器,因为设备结构问题,这个干扰是通过开关电源输出线引入的。

网友B:
效果不是特别的明显,还是换用其他方式的专用滤波器比较好

网友C:
开关电源输出端内阻本来是很小的,居然这都能干扰到不能使用,我看还得治本。

你确定是干扰了线路,而不是传感器本身?

最好的办法是,在PLC输入点哪里就用屏蔽电缆,直接拉到传感器哪里,屏蔽层在PLC端接地。加电容,不是好方法。

楼主:
在PLC输入点哪里就用屏蔽电缆,直接拉到传感器哪里,屏蔽层在PLC端接地。谢谢,这是个好办法

网友D:
变频器产生的谐波感染 不仅仅是通过导线引入,空间干扰同样很大

正确的做法是

1、尽量降低变频器产生的干扰,除了注意变频器的地线等良好接线外,变频器的输入等地方要加上专用的滤波器

2、开关电源部分 尽量隔离与变频器之间的关联,比如不用同一个插座,使用隔离变压器等

3、距离,为了防止空间辐射干扰,拉大距离是最好的方法,或者使用屏蔽,总之让变频器跟开关电源以及其他部件 距离尽量的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产生的谐波感染 不仅仅是通过导线引入,空间干扰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