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抗器的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4-08-18):
电抗器分为感抗和容抗,比较科学的归类是感抗器(上海晶犀电抗器)和容抗器统称为电抗器,然而由于过去先有了电感器,并且被称为电抗器,电抗器所以现在人们所说的电容器就是容抗器,而电抗器专指电感器。

整流电路的脉波数总是有限的,在输出的整直电压中总是有纹波的。

这种纹波往往是有害的,需要由平波电抗器加以抑制。直流输电的换流站都装有平波电抗器,使输出的直流接近于理想直流。直流供电的晶闸管电气传动中,平波电抗器也是不可少的。

网友A:
各类电抗器的用途:网侧进线电抗器:它的作用是限制变流器换相时电网侧的电压降;抑制谐波以及并联变流器组的解耦;限制电网电压的跳跃或电网系统操作时产生的电流冲击。当电网断路容量与变流器、变频器容量比大于33:1时,网侧进线电抗器的相对电压降,对单象限工作为2%,四象限为4%。当电网短路电压大于6%时,允许无网侧进线电抗器运行。对于12脉动整流单元,至少需要一相对电压降为2%的网侧进线电抗器,或一台三绕组整流变压器,其二次绕组的电源偏差应不大于0.5%

输出电抗器亦称马达电抗器:它的作用是限制电机连接电缆的容性充电电流及使电机绕组上的电压上升率限制在540V/μS以内。一般功率为4~90KW,变频器和电机间的电缆长度或一台变频器驱动几台电机的连接电缆总长度超过50~200M时,应设置输出电抗器。它还作用于钝化变频器输出电压(开关频率)的陡度,减小对逆变器中的功率元件(如IGBT)的扰动和冲击。

平波电抗器:它的作用是将叠加在直流电流上的交流分量限定在某规定值以下;还用于并联变流器的直流侧解耦,降低断续极限,限制环流控制线路中的环流以及应用直流快速开关切断故障电流时限制其电流上升率。对于新型直流电动机由于其电枢电感量较大(如Z4、800系列电机)。平波电抗器可省去。

均流平波电抗器:它的作用是使两台直流调速器的输出电流得到均衡。

回馈自藕变压器:为变频器回馈单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将处于发电状态的电机能量通过逆变器馈送回电网,以达到节能与改善系统品质的目的。

主电源变压器:变流器、变频器由单独的变压器供电时,其容量为变流器、变频器输出功率的1.3~1.5倍。在这种情况下,无需配置进行电抗器

补偿电抗器:它的作用是调节电网负载的感抗,改善功率因数。

并联、串联补偿电抗器:对稳态谐波源(5、7、11、13次)采用电抗百分比5%~6%的串联电抗器;对动态谐波源(3次)采用13%串联电抗器。这种与电容器串联的电抗器;兼顾无功
补偿和谐波吸收,被广泛采用;

抑制电抗器:它的作用是抑制电容器接通时的DI/DT和开关元件TR承受的反向过电压。一般采用电抗百分比为0.1%~1%的串联电抗器,是DI/DT限制在50A/μS内,以抑制电容器的合闸涌流。此类电抗器属低感值电抗器。

调谐电抗器:它与电容器C形成串联谐振,吸收规定的N次谐波电流。晶闸管变流器,交-直-交变流器和交-交变频器所产生的谐波电流为5、7、11、13、17、19次。

 本文选自:低压电器交易平台 原文地址:http://www.zysc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