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中的零线

楼主(2014-08-18):
三相四线中的零线相对来说细一些是不是零线不承载电流?请指教。

网友A:
理论上讲,要是你三相负载平衡的话,流过N线的电流为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讲,要是你三相负载平衡的话,流过N线的电流为0.

正解·········

网友C:
楼主说的是理想状态中的平衡负载。只可用于理论计算

网友D:
非线性负载,即使三相平衡,零线也有相当大的电流,甚至超过相线电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是理想状态中的平衡负载。只可用于理论计算

实际中,不存在如此理想的三相平衡负载。

所以零线中始终有电流。